程序运行一次后就不再运行

楼主(2012-06-16):
PSoC的DTMFDialer模块的问题,调用DTMFDialer模块拨号时,此模块在死循环里运行,理论上能不断地发号,但实际上此程序运行一次后就不再运行,这是为什么

网友A:
DTMFDialer模块的底层文件存在问题

楼主:
嗯,调用键盘扫描程序时,进行拨号,程序就好像不知道停在那里了!

楼主:
#include "DTMFDialer.h"
#include "m8c.h"
void main()
{
while(1)
     {
         const char * pcPhoneNumber = "9,5551212";
         M8C_EnableGInt;
         DTMFDialer_Start(DTMFDialer_HIGHPOWER);
         DTMFDialer_StartSamples();
         DTMFDialer_DialFromRom(pcPhoneNumber);
         }
}

网友B:
试试用下面修改后的程序。

#include "DTMFDialer.h"
#include "m8c.h"
void main()
{      const char * pcPhoneNumber = "9,5551212";
    M8C_EnableGInt;
    DTMFDialer_Start(DTMFDialer_HIGHPOWER);
    DTMFDialer_StartSamples();
    while(1)
    {
        DTMFDialer_DialFromRom(pcPhoneNumber);
    }
}

楼主:
嗯,我试试,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