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路网络函数

楼主(2012-06-16):
在电路理论课程中给出一个RC组成的混合电路 就可以写出这个电路的网络传递函数。
随后我看见书上写到:“由网络函数H(jw)确定具体电路的方法将有网络综合课程讨论”
  请问这个网络综合课程是什么课程?怎么找不着!还有这个课程是不是讲由函数表达式,如何实现具体设计实现电路的?

网友A:
是的,目前成熟点的是无源网络综合,还有像研究的比较成熟的滤波器等,EDA程度较高。
理论方面比较难啃,需要复变函数,线性代数在内的若干门数学课程知识。

楼主:
回复2楼
如果想继续学习你说的这方面内容,可以看哪些书籍?这些课程学校都没有开。另外滤波器的设计电路理论课程中已经涉及了一点

网友A:
我手头有本(线性网络综合理论基础),张有正,刘宜伦等编,书太老,不好找。

学这个作用不显著,不是说你学过这个就能综合出高级电路了,还是需要经验作支撑的。

楼主:
探究这个其实是好奇,对于数字电路的设计已经知道原理了简单的数字电路可以用卡诺图 逻辑表达式 复杂的可以用Verilog描述FPGA实现。
  对于模拟电路只感觉形式和种类繁多,涉及的理论又多又深。绝大多数书籍都是分析一个现成的电路,但是不知道这个电路到底是这么设计出来的,有没有更加普遍的设计思路可以遵循,比如列出满足原理的数学表达式,再运用KCL KVL等基本的电路定理来设计电路。
  弄懂这些原理满足一下自己的猎奇心,呵呵...
所以前辈如果有什么好的这方面的书籍多列一些,多谢啦!

网友A:
明白你的意思,电路怎么设计出来的,大约包括两大方面:1是给定架构求取参数,这个研究的成熟,像6阶及以下的各种有源滤波器,按照已有的系数表,一两分钟就搞定了。2是设计系统架构,这方面研究很弱,差不多靠经验完成,2占时候研究missile系统专家有不少经验,但是这些人绝不会以论文形式发表出来。

用KCL,KVL不是好习惯,因为这个东东弄三两个管子还行,一多了就得解一堆方程。实际上可尝试阻抗分析技术,理解下图以后,直接用肉眼观察就可以写出包括输入输出阻抗和增益等在内的表达式了。

网友A:
你以后工作了,60%的知识需要更新(985高校也是),比如MOS管模型,现在还用老掉牙的level1模型,从这个角度讲,当老师挺好的,一辈子不用更新知识也能混一辈子饭吃。
下图是同一个管子用不同的模型仿真结果,从上到下一次是level1,level3,bsim4(越来越精确),你可以看到误差有多大。

楼主:
不错大开眼界,我想这应该是电路分析课程后续的课程了,是不是学好这个可以设计自己的电路了?,什么锁相环,混频,调制解调等电路都可以搞定了吗?

楼主:
呵呵...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己了!关键有兴趣就行。我网上搜了一下关于网络综合方面书,说是研究生阶段教材了,像我小本学历自学能看懂吗?

网友A:
那得看你以后做哪一块了,若是做硬件工程师(画PCB,测试等),这些东西没多大用,差不多就像搭积木一样,按照datasheet提供电路方案做就行了,锁相环什么的也不难,有专门的IC。
如果你是做微电子的就不一样了,你手头唯一的东西就是MOS管,阱电阻或多晶电阻和数pf的电容等,比如说硬件工程师要做个峰值检测,运放+二极管轻松搞定,做微电子的得搭运放出来,再用源极跟随器或电流镜搞定。
所以你要是硬件工程师就没必要深究电路细节了。

楼主:
这个原因我刚才提到了,目前纯粹是满足猎奇心,不过说不定哪天能用到。
上面你提到电路设计有2种状况,1就是已经有电路结构,设计只不过是确定里面元器件的具体参数。2就是确定系统架构,是不是就是研究电阻,电容,电感等电子元器件怎么合理连接摆放的问题?我对这个倒是蛮有兴趣,不知道目前大多数网络综合类的书籍(包括你上面提到的《线性网络综合理论基础》)上有没有介绍一二?

楼主:
线性网络综合理论基础 谁有pdf电子书

网友A: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别急着练葵花宝典。
这个电子版要找不到,你看另本经典里程碑式专著,波特的网络分析与反馈放大器设计(network analysis and feedback amplifier design),后人的很多研究都是继承此书。两本书难度差不多,够你啃半年的。

楼主:
看了一些网络综合课程的目录,里面很多综合的实例都是讲滤波器,当然滤波器在模拟电路中也很重要。
但不知网络综合对设计其它类型的复杂模拟电路是否还依然有效?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老大,你到底看过多少书,深不见底啊  我现在看的书估计只有你的几十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到目前为止还没猜出你在什么领域。。。。

网友C:
那得看你以后做哪一块了,若是做硬件工程师(画PCB,测试等),这些东西没多大用,差不多就像搭积木一样,按照datasheet提供电路方案做就行了,锁相环什么的也不难,有专门的IC。
如果你是做微电子的就不一样了,你手 ...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做ic的做复杂芯片的时候就不是搭积木么? FPGA也不是一个个门电路去设计啊。 难道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

网友D:
无语到这

网友E:
....
用KCL,KVL不是好习惯,因为这个东东弄三两个管子还行,一多了就得解一堆方程。实际上可尝试阻抗分析技术,理解下图以后,直接用肉眼观察就可以写出包括输入输出阻抗和增益等在内的表达式了。
引用 网友A:

原先不想多说了,但实在错的离谱,所以必须得说一下。

首先,KCL和KVL以及器件的I~V关系是电路基础,在此基础上有节点和网孔法,再由此可以解得各类电路的各种参数。不明白这点,可以说电路基本就是白学了!例如,那玩意儿的三个输入阻抗就是由相应的基本法则解得:

  Zb = [(1 + β) Re + Zπ (1 + Re / ro) - Re (β + Zπ / ro) / (1 + ro / Rc)] / [1 + Re / ro - Re / (ro (1 + ro / Rc))]
      ≈ (1 + β) Re + Zπ

  Ze = 1 / [(1 + β) / (Rb + Zπ) + (1 / Rc - β / (Rb + Zπ)) / (1 + ro / Rc)]
      ≈ (Rb + Zπ) / (1 + β)

  Zc = ro [1 + (1 / r0 + β / (Rb + Zπ)) / (1 / Re + 1 / (Rb + Zπ))]
      ≈ ro [1 + β / (1 + (Rb + Zπ) / Re)]

此外,还要说明的是,一个N端网络若用阻抗描述则需有N^2个参数(N个阻抗,N (N-1)个跨阻)。如果是互易系统,也必须有N + N (N-1) / 2个参数(对称)。单靠三个参数确定一个三端网络(还能一眼看出)基本是天方夜谭。

“忽悠”也得在点上,否则还是实在点好。

楼主:
看来楼上各位,对网络综合都有些心得了
再请教一下,网络综合课程里面的综合例子都是以电容,电阻,电感3种器件来讲如何设计滤波器的。请问学了网络综合能不能设计含三极管,二极管,运放等器件组成的其它类型的模拟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