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不到300米距离一定要用专用的带屏蔽的双绞线吗?

楼主(2012-06-16):
(无正文)

网友:
对对对用485通讯时一定要注意这个屏蔽措施还有就是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A:
120欧姆的电阻没加, 这个做法不合适;
另外, 不知道数据率的情况, 尽量降低波特率吧

网友B:
加电阻匹配阻抗  以前遇到过

网友C:
200多米,普通双绞线是没有问题的,考虑匹配电阻的问题吧。(屏蔽双绞线在屏蔽层接地良好的情况下效果非常好,但如果接地不良好,就只有坏处没好处了,这点注意)。

网友D:
终端电阻必须加,另外长线通讯要做好放干扰措施。

网友E(2012-08-02):
手头上有个项目正打算测试485通信,需要1000米通信希望没问题

网友F:
回复 网友E:
1000米应该是通不了的,考虑中继器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E:
理论距离1000M,你要做到1000m很难,估计还得加中继器。

网友H:
485总线这么低的速率用不着阻抗匹配吧。
2# 375606426

网友I:
485总线这么低的速率用不着阻抗匹配吧。
2# 375606426
引用 网友H:

距离短不用匹配,平行线同轴电缆什么的不管什么线怎么着都能通,长线就讲究了,因为线长不再远短于信号的波长,会反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