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程序存到了JLINK里面?

楼主(2012-06-16):
(无正文)

网友A:
我的stm32 也出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网友B:
你把jlink全部拔下来,不要只拨usb口的,试一下

楼主:
按照楼上所给方法,搞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回复 楼主:
jtag口上有很多地,估计这样影响arm芯片的复位操作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大多数情况是由于复位造成的,可能jlink影响了mcu的复位脚。

网友E:
是不是JLINK共用端口干扰了呢?

楼主:
结贴了,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就是影响了芯片的复位操作了。给分。

网友F:
飘过了,学习了!!!感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