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函数问题

楼主(2012-06-16):
class CLS
{
public:
int m_i;
CLS( int i )
{
this->m_i=i;
}
CLS()
{
CLS(0);
}
};

void main()
{
CLS obj;
cout << obj.m_i << endl;
}

解析一下为什么不能输出0呢?我单步调式过,this->m_i=i;是能执行的,m_i也能赋值为0,但是CLS( int i ) 一返回的时候,m_i的值就改变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上面代码中,CLS obj;这里已经为obj分配了内存,然后调用默认构造函数,但是默认构造函数还未执行完,却调用了另一个构造函数,这样相当于产生了一个匿名的临时CLS对象,它调用CLS(int)构造函数,将这个匿名临时对象自己的数据成员m_i初始化为0;但是obj的数据成员并没有得到初始化。于是obj的m_i是未初始化的,因此其值也是不确定的。

网友B:
一般来说两次调用构造函数就会生成两个对象,不管他们是临时的或者匿名的,他们所占用的内存是不同的。因此尽管你单步调式看到m_i似乎已经被赋给0了,但那只是其中一个对象中的m_i,而不是代码中的obj这个对象。

网友C:
不会调用默认函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