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分析

楼主(2012-06-16):
// 消息头
struct TMSG_HEADER
{
char cMsgID; // 消息标识

TMSG_HEADER(char MsgID = INVALID_MSG)
: cMsgID(MsgID)
{
}
};

// 用户登陆
struct TMSG_USERLOGIN
: TMSG_HEADER
{
Peer_Info PeerInfo;

TMSG_USERLOGIN(const Peer_Info &rPeerinfo)
: TMSG_HEADER(MSG_USERLOGIN)
{
PeerInfo = rPeerinfo;//标示1
}
};

这是一个类里面的2个结构体定义,我单步跟踪到 标示1 这里就出问题了 ,请哪位兄台先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结构体什么意思,然后看能不能帮忙解决为什么这里出错
struct Peer_Info
{
Addr_Info IPAddr[MAX_ADDNUM]; // 本机所有适配器的IP地址和端口号,
// 数组的第nAddrNum + 1个元素是本次通讯server端分配的IP地址和端口号
char szUserName[MAX_USERNAME]; // 用户名
DWORD dwActiveTime; // 活跃时间
int nAddrNum; // 适配器数目
Addr_Info P2PAddr; //
Peer_Info();

Peer_Info operator=(const Peer_Info& rPeerinfo);
};
里面用到的一个结构体的定义。

网友A:
作用域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作用域的问题

网友C:
错误提示贴出来看看

网友D:
作用域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就是作用域的问题,再单步调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