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试题目求解

楼主(2012-06-16):
1、设计一个程序,求出712的729次方的最后4位数是多少?
2‘假设A-Z分别为0-25,用来表示二十六进制,则“VMEMOB”转换成八进制是多少?

网友A:
1. 直接乘,忽略第5位以及更高的位数
2. 转化成10进制,再转为8进制

网友B:
第一个题求a的n次方,计算过程中对10000取模。

网友C:
编程之美中好像是有这题目

网友D:
这题目难度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E:
顶起,看似不算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