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接口

楼主(2012-06-16):
还用外接上啦电阻吗?

楼主:
还用自己编写I2C驱动程序不?

网友A:
需要外接上拉电阻,一般为5.6K。

网友A:
可以参靠应用笔记 AN509871 PSoC1 I2C Overview - http://www.cypress.com/?docID=26913

网友B:
Cypress所有的用户模块都有API。根据另一端I2C器件,你可以调用这些API去编写自己的程序

网友C:
I2C用户模块的datasheet,了解其使用和API

网友D:
多看应用笔记可以节省不少力气

楼主:
嗯,我多找点资料看看

楼主:
先结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