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器件只对上升、下降沿起作用并能保持输出

楼主(2012-06-16):
现在只有信号变化(变高,很快会自动变低),但我希望有个器件能像锁存器一样检测到这个电平变化后输出指定电平(我电路里没有锁存信号,所以一般的锁存器不行),是否只能用单片机编程做?用单片机做也太大材小用了,而且我要求功耗很低,50uA以下,请大家帮忙推荐以下,谢谢!

网友A:
顾名思义触发器啊

楼主:
触发器不能锁存呀,我希望在信号变高时保持输出高电平,即使输入变低也不影响输出。用锁存器又需要一个锁存信号,电路里没法提供锁存信号

网友B:
利用 D 触发器, 把 D 合 CK 信号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小于50uA的话,你还是用三极管组合成一个双稳态触发器得了,你要通用的话还是建议用MCU,用PIC的微功耗的8脚即可,外设器件都可以不要。程序做好,用一个引脚做跳线确定高有效和低有效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想了想还是用单片机算了,实际电路还有些复杂的逻辑,还要做几s到半个小时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