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在指点指点

楼主(2012-06-16):
课题要求:
    (1)设计和制作一个模拟电话双音频振铃的电路
    (2)振铃电路能交替产生约600Hz和800Hz的交
变信号,信号的交替速率约10Hz。
    (3)输出铃声响亮悦耳。
这个线路图,功放我选用的是LM2002系列,有源低通滤波是二阶。不知道这样的电路图符不符合,第一次课设,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兄弟,这板块的高手都是是擅长数字电路、单片机和编程。这个问题需要向模拟电路高手请教才能给你满意的答案哦。:)

楼主:
模电板块是不是模拟技术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