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一直在闪动

楼主(2012-06-16):
为什么我写的驱动LCD的(电子时钟表)代码在仿真时 “8”一直在闪动

网友A:
如果你是采用动态显示刷新的话,出现闪烁,那是因为你的刷新频率太慢,大于20ms。

网友B:
楼上正解,如果是采用电阻分压结构的,看看是不是偏置电阻设置不对,导致显示效果不佳,存在鬼影。

网友C:
人眼由于生理机能的问题,存在延迟,20ms以下的闪烁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D:
用的哪个片子?

楼主:
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D:
呵呵,跟用什么芯片无关,66P12是很老的型号了,如果有问题早就停产了。

网友E:
大于20MS之下的情况总会有的

网友F:
除了 频率外,再查看一下,LCD额定电压与工作电压是否吻合。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G:
谁让你没完没了的“刷”啊,当真MCU不会累啊。

网友H:
放在主循环里刷,保证20MS内应该得将显示内容全部刷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