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6p51抗干扰性能

楼主(2012-06-16):
把SH66P51用在一个电源上。
  220V容阻降压整流后稳压后给 66P51做电源。不知66P51的工作稳定性如何。

楼主:
在DATASHEET上看到有QFP64 的封装片,但是好多卖货的说没有封装片

网友A:
事实上,你这个产品是否工作稳定,主要是看电源部分,而不是芯片。

网友B:
阻容降压实在是不推荐使用

网友B:
产品安全性,阻容降压没有隔离,有触电的隐患

网友C:
嗯,还有就是稳定性差,输出端的电气参数受负载影响很大

网友D:
SH66P51没有QFP64封装,是LQFP64还有裸片两种

网友E:
打电话问原厂销售人员。

楼主:
哦,明天问问吧,多谢了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