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模块不能够接受AT命令了,具体情况如下,求助!

楼主(2012-06-16):
我用的是MSP430+SIM900A,之前通讯还好好的,能收能发AT命令,停了一天没有去捣腾这个模块,再用突然就不能够接受信息了,SIM上电初始化后,可以收到其初始化成功的回复,如ready等,但是给sim发送AT命令后就没有反应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我买了SIM900A还没开始玩呢     之前玩了TC35I   停了一天???你还是PC和模块通信的吧?  简单 查连线 不行换一模块

楼主:
不知是我程序哪方面的原因,换了个模块,调着调着模块又不能够接受到单片机发送的AT命令了
,奇怪!模块能发出信息,单片机能够收到。

网友A:
日  你用电脑检测单片机发指令给模块没
是不是单片机存在热不稳定 比如晶振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