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中 汇编程序怎样定义全局变量

楼主(2012-06-16):
PSOC 中 汇编程序怎样定义全局变量

网友A:
楼主详细说说,这范围也太广了吧

楼主:
在MAIN.ASM中定义的变量,无法在其它中断程序中用,

楼主:
只能在进入其它中断后直接用LJMP 跳到MAIN中,就不会在其中断中使用变量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有那种类似C 中申请的全局变量吧

网友C:
貌似是用A X 寄存器传递参量的吧

网友D:
变量名:  blk 1 例如定义temp
temp:   blk 1

网友E:
使用export 定义全局变量

网友E:
例如:
variable: blk 1
export variable

网友F:
是啊,协议差别那么大。

楼主:
哦,好,我知道了

网友G:
非常好的一个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