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编程问题

楼主(2012-06-16):
采用汇编和C语言混合编程的时候,比单纯只用C语言编程还要耗电

网友A:
单片机工作频率越小越省电吗?

网友B:
耗电和C或ASM没有必须关系
工作频率和耗电关系很大

楼主:
但是我实际测得的电流是有区别的

网友C:
79F166A可以工作到2.0V,不知是否满足你要求。

网友D:
这只能证明一点,你的汇编不熟练,编写的汇编或C语言混合编程程序,存在bug或程序不良,执行效率低, 或对不该操作的寄存器写入,增加了耗电量,而C语言是高级语言,有自动优化程序的功能,对新手来说,用C语言编程,比用汇编或C语言混合编程,更容易编出好的程序,得到好的结果

网友E:
你采用汇编和C语言混合编程的时候,比单纯只用C语言编程还要耗电,就不难理介了。

网友F:
为啥要混合呢?

网友G:
这和IO口的负载有关系!负载越多越越费电!

网友H:
C最后还不是编译成汇编,检查流程有没有问题了。混合编程有助于提高底层效率。

楼主:
我是发现用C编程时,在时序上满足不了工作要求,所以在必须的地方修改成汇编程序,保证工作的执行,但是发现混合编程的耗电反而高了

网友I:
应该是你对某些寄存器误操作造成耗电增加,应该跟哪种语言没有关系

网友G:
能识别C和汇编的单片机;P

网友J:
这单片机真高级

网友K:
可能混合编程的时候楼主想复杂了

网友L:
单片机只认识0和1,不认识C或A

楼主:
结贴闪人。。。

网友M:
楼主介绍下,c里怎么嵌入汇编或者汇编里怎么嵌入c啊

网友N:
c里怎么嵌入汇编或者汇编里怎么嵌入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