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Designer5.2有一些用户模块可能有问题

楼主(2012-06-16):
我在PSoC Designer5.2里面用CY8C24894的EZI2CS模块时,用鼠标直接拖放该模块时,系统放置的是1.30的版本,在编译的时候这个模块会有些函数不能自动生成,导致编译错误,在放置这个模块的时候可用右键点击该模块选择1.2的版本,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我试验了一下,我觉得不是EZI2Cs版本的问题,而是EZI2Cs没有选择Pin脚的原因。当放置了EZI2Cs模块后,它的引脚需要确定为P1.0/1.1,P1.5/1.7的一对。否则编译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 !E lib/ezi2cs_1.asm(117): absolute expression expected 这样的错误提示。
你的问题可能是你的project是在以前版本的Designer中创建的,然后其中有用到1.20 版本的EZI2C的API,然后放到1.30中不好用了?你的编译不通过给的错误提示是什么啊。

网友B:
楼上说的是,楼主发个抓屏上来

楼主:
这个是我的5.2可能安装有问题,原来在用5.0,后来在另一台机上装了5.2才发现是我这里的问题,谢谢楼上的两位关注。下次一定细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