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步进电机结构及其驱动的朋友

楼主(2012-06-16):
情况是这样的,原有一个正常带载工作,带行星减速器的步进电机。我写程序重新控制其动作。使用的是L297和L298的经典组合,重新编程后带载没用几次就发现电机没有力矩输出,一直打滑的感觉。保持力矩也基本很小了。
观察原驱动波形发现他有由低频率到高频率变化的启动部分,和由高频率到低频率的停止部分。而我直接上高频率的,是否就是因为这样导致电机坏的????

然后我拆开步进电机,发现步进与减速器连接的齿轮居然能拿下来,应该就是传动齿轮与步进轴完全松了。问题是怎么步进的输出轴是很规则的圆形?那不是很容易使齿轮打滑掉落吗?

具体可以看我下面的照片。

楼主:
请问我这个步进是不是就已经判死刑,没法用了

网友A:
这样的固定方式还第一次见,想办法固定好就能用了贝

网友B:
电机轴没有键槽,没有办法了。
如果是小扭矩的话,502粘下

网友B:
应该是过盈或过度配合。也是常见的方法

网友C:
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用**钻钻个键槽吧。

网友A:
激光焊吧 绝对结实

网友D:
它原来是过盈配合的?还是松的?

过盈配合的就想办法重新套回去,比如压进去、敲进去、或者用热套法套上去;

如果是松的,502或者环氧树脂或者专用的金属胶水其实也可以的,毕竟小步进电机本身的力矩并不是很大

楼主:
用AB胶粘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