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转至模拟技术板块,只求高手指点

楼主:
课题要求:
(1)设计和制作一个模拟电话双音频振铃的电路
(2)振铃电路能交替产生约600Hz和800Hz的交
变信号,信号的交替速率约10Hz。
(3)输出铃声响亮悦耳。
这个线路图,功放我选用的是LM2002系列,有源低通滤波是二阶。不知道这样的电路图符不符合,第一次课设,求高手指点

网友A(2012-06-17):
俺是菜鸟,就不指点了

网友B:
最右侧的低通滤波部分,运放的同相、反相输入端要对调。
既然要清脆响亮,输出不必二阶低通滤波,保留一些谐波,才能清脆,否则声音发闷。
与非门是不必要的,你现在方案是三个振荡器,通过与非门组成二选一方式,其实可以通过一个10Hz的低频振荡器去调制一个高频振荡器,产生600/800Hz两个频率,这样电路才精简。

楼主:
谢谢了,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