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c里如何嵌入汇编

楼主(2012-06-17):
单片机的程序c里如何嵌入汇编啊?需要哪些注意的格式吗?
  或者汇编里如何嵌入c?需要什么样的具体格式啊?坐等高手的指点

网友A(2012-07-23):
没听说过在汇编里面嵌入C的。
下面是在keil c中嵌入汇编的方法:
1、格式
      #pragma  ASM
         ;Assembler code here
         #pragma ENDASM

2、在Project窗口中包含汇编代码的C文件上右键,选择“Option for....” 点击右边的“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 ” 和“Assembler SRC file”, 使检查项由灰色变成黑色(有效)。

3、把keil\C51\LIB中的C51S.lib添加到工程中来。

4、编译即可生产目标代码。

    来个简单的例子:

#include<reg51.h>
void sub_fun(void)
{
        P2 = 1;

        #pragme asm
        MOV R7,#10
DEL:
        MOV R6,#20
        DJNZ R6,$
        DJNZ R7,DEL
        #pragma endasm

        P2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