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12-06-17):
Error   [800] CCP2-IRD-1602.as; 45. undefined symbol "LVPDIS"
Error   [800] CCP2-IRD-1602.as; 45. undefined symbol "WDTDIS"
Error   [800] CCP2-IRD-1602.as; 45. undefined symbol "XT"
别人的程序拿来编译不过
#include <pic.h>       //调用头文件,可以去PICC软件下去查找PIC16F87XA单片机的头文件
//__CONFIG(XT&WDTDIS&LVPDIS);    //定义配置字,晶振类型:XT,关闭开门狗,禁止低电压编程
把上面的那句注释掉就过了,但是程序运行结果不对

楼主:
初学不是很懂

网友A:
在mplab中设置芯片型号了吗?

网友B:
PIC的一些C语言编译器,不同的版本所识别的寄存器或者位的名字不同,就会出现那样的错误。也有可能是你没有设置型号。

网友C:
你查看下编译器下PIC16F87XA的H文件里,配置字是怎么定义,和它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嗯谢谢,我选的PIC16F877A可能是设置的配置字格式不对我看看谢谢

网友D:
你的配置字不对,应该是__CONFIG(FOSC_XT & WDTE_OFF &  LVP_OFF);

或者可以点击菜单“configure"->"configuration bits". 不要复选“congfiguation bits set in code" ,然后手动设置相应配置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