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IAR5.4的吗?请教改写功能怎么关闭?

楼主(2012-06-17):
我在IAR 5.4 中遇到一个问题,修改代码时,每输入一个字符,IAR都自动把后一个字符给删除了,就像WORD中打开了“改写”功能。另外我注意到IAR右下角也有显示“改写”。所以我猜测可能和WORD一样打开了改写功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关闭这个改写功能。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师兄师弟?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按键盘 Insert 键 切换状态……

网友B:
楼上所说的是正解,我也经常按到Insert 键,再按他切回去

网友C(2014-02-26):
这个是正确的,按Insert 键切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