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连GND,请前辈指点一下

楼主(2012-06-17):
AD, PCB, pc
就是我看了一些PCB的板子,他们最后都不连上GND,我不知道我什么,有人说是以后铺铜了GND就连到一起了,所有就不用在画PCB的时候连他了,但是我个人怀疑是一种画法,求前辈指点一下

楼主:
我把文件也传上去吧

网友A:
你覆铜的时候,选择连接GND的网络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是吗?那么如果一个PCB中有数字地和模拟地都没有连 也是可以的对吧?而电源线就不能这样做了,对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读懂你什么意思?可以说明白一些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一个PCB中有GND 还有一个DGND,这样的话不用什么修饰(比如加一个电阻),可以直接连铜箔对吧?
  是不是还没有表达清楚啊?

如果换成电源线5V,也可以像上面那样不用连线直接铺铜吗?(前提是GND用导线连起来了)

网友B:
可以先给GND敷铜,再给AGND敷铜,不用再画板时都连上,这样要多走很多线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直接覆铜的,但是如果出现死铜,这样GND就可能没有连接上!

网友C:
没有连上就手动连接起来,不是铺铜就能自动连接起来的,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才行,你可以打个网络为地的过孔,打的均匀些,那么铺地的效果就比较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了

网友B:
LZ可以结贴了

网友D:
和明显啊,楼主agnd和gnd是两个网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的意思是 不能一起铺铜  必须有一个用导线连起来  一个再铺铜  对吧?

网友E:
他们最后都不连上GND

楼主:
回复 网友E:

N你的“他们”是指GND和DGND吗?还是。。。请指明,我的语文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有问题(请多包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