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运行外部nor flash的代码 (源码)-----测试OK

楼主(2012-06-17):
STM32运行外部nor flash的代码 :

   注意:测试的目标板是采用的STM32F103ZET6芯片,nor  flash芯片为:S29GL128P
   测试的板载功能:led灯闪烁--------(GPIOC,   GPIO_Pin_4)
                           蜂鸣器------------(GPIOF,   GPIO_Pin_10)

   感兴趣的爱好者,按照自己身边的目标板修改自己的测试功能。

1、使用:我发的帖子[ 绝对好用的:Keil下烧写STM32的外部Flash(S29GL128)_完整版 ] 中的外部nor flash烧写算法:
     STM32F_S29GL128_Flash.FLM

     打开文件夹 binary下的工程文件STM32_NOR_Loaded.uvproj,然后编译。

     连接好JLINK,点击“load” 下载flash代码到外部的nor flash。

     注:工程文件中的设置项都已设置好了,无需更改。

附图:

2、使用JLINK 烧写STM32_NOR_CodeExecute.uvproj例程下的flash代码。

      注1: 工程已经全部设置好了,无需更改
      注2: 此次烧写的代码是烧写到STM32F 内部的flash。

附图:

***全部的测试源码工程文件如下:

楼主:
顶!!! 有需要的请放心使用!!!

网友A(2012-08-11):
你好,可以提供STM32F_S29GL128_Flash.FLM源码吗,邮箱:xiaobao20062006@126.com.谢谢!

网友B:
很有参考价值的源码

网友C:
有时间测试一下LZ的代码,多谢共享

网友:
这个很有用

网友D:
我也正在实现从nor启动的问题,担我不是使用MDK的,所以对工程文件不熟悉。
能否告知一下那个文件配置链接器的,就是生成可在nor中执行的image的那个配置文件

网友E(2012-12-11):
受益匪浅啊

网友F:
看了一下,这个程序还有问题。关于中段向量表的问题,一般的复位后要复制中断向量表到STM32可映射向量表的地方,如0x8000000和0x20000000段内,否则中断按Bootloader中映射的空函数运行。

网友G:
源码很不错,多谢共享

网友H:
多谢LZ的代码,帮了不少忙

网友C:
这源码很给力

网友I(2013-02-02):
没有 .sct 分散加载文件

网友J:
mark一下。准备学习用。

网友K(2013-04-26):
大侠,你好!鄙人有个问题困扰很久了,我有个板子,CPU是STM32F103ZET6,外扩NOR FLASH是S29GL064N,我想在KEIL里用JLINK下程序到NOR FLASH里,可是按照你写的“STM32运行外部nor flash的代码”这篇**所写的方法去做,怎么都下载不了。我的NOR FLASH是挂在FSMC总线上BANK1的子BANK1上,在KEIL里怎么配置才能下载到NOR FLASH里?你这篇文档为什么不用NOR_FLASH.ini就能下载,还望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L(2013-07-01):
参考一下:)

网友M:
你这个程序我编译怎么都通不过呀,

网友N(2013-11-17):
你好,可以提供STM32F_S29GL128_Flash.FLM源码吗,邮箱:zx2591@qq.com.谢谢!

网友O(2015-10-29):
你好,有没有其他norflash的烧写算法啊,我的是其它芯片,帮帮忙啊大神

网友P(2018-08-02):
请教一下,如何使用开发板测试外设的flash芯片,通过QPI或者OPI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