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GSM模块

楼主(2012-06-17):
(无正文)

网友A:
GSM的工作状态可以用串口查询的,不正常时查询一下。

网友B:
硬件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C:
查一下 电源曲线
无线的发送瞬间电流是很大的

网友D:
先确定编程是否正确,指令要在适当的时候正确发送,另外注意电源的负载能力要足够,GSM系统要求2A的峰值供电能力,纹波参数也要满足,再有GSM是高频无线系统,对EMC设计也有要求,过大的系统噪声或PCB设计严重不合理也会导致可靠性很差的现象。

网友E:
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