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把G2452的一条腿弄断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17):
你可以去尝试去TI官网申请一个!

网友B:
额,看来大家以后要小心的。嘿嘿第三批的3个芯片都是20引脚的。

网友C:
:(, 楼主你太不小心了

网友D:
你可以焊接条铜丝当腿

网友E:
那粗的腿也能断;P

网友F:
主要看看是哪一条腿断了,在考虑如何利用,如何修复

网友B:
G2553两个引脚被弄断了。
昨天同学徒手把芯片从座子里拔了出来,然后又强行插了进去,但是有三个没插进孔里,结果,两条腿断了。断了的其中一条腿还不小心掉进了孔里,弄不出来了,结果G2452芯片也插不进去IC插座了。
伤心死了。不过另外一个同学说可以换一个IC座子,这样断脚的芯片和好的都可以插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