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AVR单片机控制SIM900通信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2-06-17):
我用的atmega16控制SIM900,发送AT指令后通信模块返回的只有三个帧,测试出来只是回车和换行符,没有返回OK或是ERROR。我单独调试PC机和通信模块都是正常的。请问有谁知道原因吗?或是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2013-08-28):
没有回复的呀,我也在看sim通讯,可是我还没有入门帮不到你,我也在搜索····

网友B:
我也在AVR与GPRS模块通信中与到很多问题,不过现在解决了,主要原因在ICCAVR7.22上,51单片机用printf函数发送AT命令完全正确,但AVR用printf函数就不行,51和AVR编译软件对printf函数的定义不同!而且putchar函数也要自己定义!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可以直接自己写命令发送函数的  不一定非要用pri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