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问题

楼主(2012-06-17):
这个恒流源的电路设计为什么不成功,加上负载电流会出现变化,求指点。。。

楼主:
刚才的图片有点不清楚,。。。

网友A:
你的恒流控制以哪里为参考点?

网友B:
使用运放搭建恒流源电路时,反馈应该从RL对地取。你的电路图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电阻分得的3V为参考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用两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啊,没有从RL对地取啊。。。

网友C:
2N6755工作点不对,看数据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