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果没有LED,如何证明timer中断一直在触发??

楼主(2012-06-17):
除了肉眼可以看到LED在闪烁之外,还能用什么方法证明程序确实正在正确的执行?如果没有LED,如何证明timer中断一直被触发?

网友A:
串口输出,示波器观察。

网友B:
使用uart打印功能!

网友C:
在中断中让IO不断取反,用示波器测量IO的波形。或者在中断中给寄存器值,在仿真中,查看这个寄存器的值

网友D:
用示波器看

网友E: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用示波器观察了

网友F:
顶下!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mdianpu&utkn=g,wxt5pu5wv64nbnoywt4a1339998372771&user_number_id=341317398

网友G:
用ICE除错时可以设定断点;只要在timer ISR的程序中设断点,如果程序有停下来,就表示timer 中断有被触发,如果timer ISR一直被调用,那么就可以证明程序有在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但因为设定断点,程序会停下来,所以无法证明时间的中断确实是100ms产生一次~~~~~

楼主:
结贴了,初学者让大家见笑了,用了大家所给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H:
模拟仿真啊

网友I:
用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