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电路图中请教R10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17):
它的作用是限制Ibe之间的电流的

网友B:
一个是限BE间电流,和R1一样,还有可能是检测下DC的电流

网友C:
如果单纯限流的话,使用R4即可,Ice,
如果是检测电流?检测什么电流,流经C、E间的电流?想必没有必要吧。Q4作为MOSFET的驱动前级,在设计初期就应该考虑最大电流,而不应该在实际中检测。

网友D:
与R4分压,PMOS的GS可能没那么高

网友B:
我觉得6楼说的有道理,看来我的猜测还是有误的

网友E:
同意6楼的说法

楼主:
查了手册,PMOS的GS可以到-16V,应该二楼说的限流作用,不过这样为什么不把R10放到三极管基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