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有端口怎么下程序啊?

楼主(2012-06-17):
笔记本没有端口,用USB下载总是说没有串口,找了好多USB转串口程序都不行啊。我的开发板是郭天祥那个的。大侠们求救啊。

网友A:
开发板有USB接口转串口的芯片吗?如果没有,那就不能通过USB接口下载程序了;如果有,查看是什么芯片?然后下载该芯片的驱动程序,在你的笔记本电脑上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B:
usb转串的很容易的,那个cp2103什么的,网上买一条这种线,装驱动就ok啦

楼主:
2# wukunshan 有啊,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芯片,试了很多驱动程序,都不行。

网友A:
你把那个芯片和外围拍一张清晰的照片挂上来,让大家帮你看。保你能解决问题。

网友B:
速速结贴

网友C:
USB转串口模块

网友D:
首先在 设备管理器  里看USB转串口有没有安装成功,若成功了会显示  Ports(COM&LPT)
展开后可以看到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 Port(COM3)
后面括号里显示的是端口号,用STC-ISP下载时,端口号要选一样的。若这里的端口号数值太大,如30之类的,在STC-ISP无法选择,你可以改下端口号
选中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 Port(COM3) 鼠标右键——属性——端口设置——高级——COM端口号  这里选择一个STC-ISP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