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的第一个PCB

楼主(2012-06-17):
画的第一个PCB,请高手们给一下意见指导!

还未覆铜,线宽全部为15mil,过孔为22mil, 不知道这样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A:
第一次画PCB就画这么好,鼓励鼓励!!

简单看了下,晶振下面不要走线最好;

网友B:
好好优化一下布局。。。布局最重要。。。

楼主:
多谢dontium和Siderlee两位大侠的意见,看来布局确实重要,要重新再布置一下。

网友C:
凑合,
过孔还可以大电,15/30mil
器件还可以排列再整齐点
丝印位置也要一致对齐
背后的安静焊盘可以做大点
LED 晶振最好用贴片的,便于生产

楼主:
谢谢jjjyufan, 感谢更具体的提示,已经重新排列元器件,并把过孔设为了15/30mil, 已经发去做板,希望没什么问题。 :)

网友D:
晶振的2根引线最好走背面吧,尽管有“晶振垫”这样的东西。

网友E(2013-01-20):
晶振需要靠近U1  别打过孔   C1C1起振电容不能那么放

电源部分的线要加粗

网友F:
什么软件?

网友G:
布局比较松散,元器件应该紧凑并尽量对齐,这样会美观些

网友H:
第一次画板就有这水平,可喜可贺:lol

网友I(2013-03-11):
跟帖鼓励

网友J(2013-04-26):
各位大神,本人刚接触protel 99se,想请教一下,如何画D/A转换器,数码显示,按键输入,做毕业设计用,快疯了,跪求各位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