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 单片机中 指令_BV(i)的用法

楼主(2012-06-17):
1】PORTD^=_BV(PD7); //这个语句真心看不懂,我刚刚学。   2】   资料上说:_BV(PD7)是1000 0000 ,在操作(^)过程中低7位的000 0000 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而最高位的1在每次操作(^)时会使PORTD的最高位取反。从而控制LED闪烁。

3】_BV 不是移位指令的吗?_BV(i)等价于1<<i; 例如,PORTB=_BV(i)等价于PORTB=1<<i;这个我还看的明白。       但_BV(PD7)为什么是1000 0000 ,这不是一个字节了吗,不是位了吧? PORTD^=_BV(PD7)时,1的位置不是移动了吗?AVR的引脚可以单独控制吗,how?

源程序:#define F_CPU 4000000UL
#include<avr/io.h>
#include<util/delay.h>
//--------------------------------
//主程序
//-------------------------------------
int main()
{
   DDRC=0xFF;

   while(1)
   {
     PORTC^=_BV(PC0);

_delay_ms(120);

   }

}

网友A:
一个用作计算的宏, 看到宏展开,就明白了

网友B:
能否讲解下,我也是新手,还没有明白这个是为什么?

楼主:
4# guer AVR单片机宏定义中:PC0=7,_BV(PC0)等价于_BV(7),意思就是把0000 0001中的1向左移动7位,即1000 0000。共同学习了。

楼主:
3# airwill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