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设置电源层内缩?

楼主(2012-06-17):
(无正文)

网友A:
我用切割内电层时直接编辑顶点位置来实现. 没有注意是否有楼主的这个功能设置.

网友B:
这个可以设置 Design->Layer Stack Management->打开电源或地层属性 改变pullback 值 到这楼主应该清楚了 比如电源层x 地层y  (x-y)/2=20H  另外还要重新定义PCB边框,试一下吧

楼主:
多谢二位指教!
to:airwill
内电层我只在中心切割个小部分,外面全部是一个网络,遍布整个板子(除了最边沿的地方),中心部分可以通过编辑顶点位置来实现,外面部分,由于不是多边形没有办法编辑顶点。

to:mcu200689
改变 pullback 的确很方便,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副作用,它不仅调整了内缩,对于不同网络的管脚的间距也同时加大了。

应该就这两种方法了。结贴散分。

网友C(2013-08-27):
引用 网友A:
我用切割内电层时直接编辑顶点位置来实现. 没有注意是否有楼主的这个功能设置. ...

版主您好,此贴虽然已结,可是还是没有弄明白您说的意思,能否说细一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您好,此贴虽然已结,可是还是没有弄明白您说的意思,能否说细一点,谢谢 ...

就是直接编辑顶点的位置, 点中了可以任意移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