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模块不能进入判断条件

楼主(2012-06-17):
void main()
{

   extern BYTE DELSIG8_1_bfStatus;
   extern BYTE DELSIG8_1_cResult;
   M8C_EnableGInt;
   DELSIG8_1_Start(DELSIG8_1_HIGHPOWER);
   DELSIG8_1_StartAD();
   //PGA_1_SetGain(PGA_1_G1_00);
   //PGA_1_Start(PGA_1_MEDPOWER);

   period=29;
   ProcessSample( period );
   for(;;)
   {
     if ( DELSIG8_1_bfStatus )
        {
            DELSIG8_1_bfStatus = 0;
            period=DELSIG8_1_cResult;
            PWMDB16_2_Stop();

        }

   }

用的DELSIG8模块,但是不能进入if(DELSIG8_1_bfStatus)的判断,pwm一直存在,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呀?

}

网友A:
ProcessSample( period )在这里是做什么的?

网友B:
有完整的程序吗?

网友C:
只看到有PWMDB16_2_Stop(); 没看到PWMDB16_2_Start();

网友D:
如果是在循环里,那么PWM被Stop的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是在运行的,你怎么测得PWM一直存在的?

网友C:
是啊,ProcessSample( period ); 应该放到for() 里吧 , 要不你用Delsig的意图是什么?

楼主:
哦,我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