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分压式放大电路

楼主(2012-06-17):
(无正文)

网友A:
也许错误从此开始——那是“三极管分压式”偏置

网友B:
不赞成此用法,这样Rb1,Rb2就达不到偏置的目的,这样连接的话,就代表着Ui提供偏置电压,这样Rb1,Rb2就达不到预想的作用。

网友C:
这种接法,直流偏执没用了,UI要大于管子的导通电压后才有小部分信号进入放大区,但放大区也许不是线性区域。输出信号会严重畸变。

网友:
《关于三极管放大电路,求指点。》这个名字。

这是我今天刚发的一个帖子,我自己整理的一个设计要点和方法,你看看吧,和你的这个一样。

网友D:
为什么要加在那里呢?好好看一下静态点的定义吧,没了静态点,放大也就没什么意义了。作为为什么要有静态工作点,在Ui为0时,可以称放大电路处于静态,在输入回路中,基极将会有电源(课本上的)为晶体管BE间提供电压Ube,这个电压大于开启电压Uon,在基极还有基极电阻R,他们将一起决定基极电流的大小,在输出回路中,集电极电源Vcc,应该足够高,为的是使晶体管的集电极反向偏执,保证工作在放大状态,所以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流有比例关系,一些列计算你可以看书,当Ui不为0时,输入回路中,必将在静态值的基础上产生一个动态的基极电流,输出回路也将可以得到动态的电流,集电极电阻将集电极电流的变化转换成为电压的变化,使得Uce管压降产生变化,即管压降的变化量就是输出动态电压U0,从而实现电压放大,所以静态点至关重要,不能没有静态工作点而去实现放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偏置怎么没用?此电路三极管基极电压=Rb2电压+Ui

网友E:
读死书的苦恼,教材不是做法,教材是为了简化电路便于理解和计算,实际使用的电路是为了搭建完整状态,就像平面图画和立体模型的区别,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F: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信号源的地 接偏置(即R1,R2分压处)。

网友G:
如果输入信号源内阻不是很大并且信号源与楼主放大电路不共地,信号源完全可以加在图中位置。

楼主:
确实,这样接要保证信号源与放大电路不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