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I2C通信问题

楼主(2012-06-17):
用的是I2Cm模块进行主机模拟I2C通信,
现在的问题是我直接使用的语句是:
“I2Cm_bWriteBytes(BYTE bSlaveAddr, BYTE * pbXferData, BYTE bCnt, BYTE bMode);”
而提前没有进行从从设备中读取数据语句:
“ I2Cm_fReadBytes(BYTE bSlaveAddr, BYTE * pbXferData, BYTE bCnt, BYTE bMode);”
结果无法通过示波器看到数据输出

网友A:
需要一个应答信号才行吧

楼主:
模拟主机I2C应该不需要应答信号吧

网友B:
该模块(I2Cm)被启动了吗?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B:
就是在你调用“I2Cm_bWriteBytes(BYTE bSlaveAddr, BYTE * pbXferData, BYTE bCnt, BYTE bMode);”之前有没有先调用"I2Cm_Start()" 函数?

楼主:
I2Cm_Start()函数一开始就启动了,结果没有什么数据输出

网友C:
需要和从设备一起调试,否则应答信号都没有

楼主:
主设备不会发送数据的吧。。。

网友A:
没有应答,估计就不会有输出了。

楼主:
那如何定义P10、P11为SDA 和 SCL呢,这与普通单片机定义不一样的

网友D:
#define INTH  PRT1DR |= 0x08

#define INTL  PRT1DR &= ~0x08

网友B:
在 I2Cm properties 里 设置如下:
I2C_Port  ------>Port_1
SDA_Pin  ------->Port_1_0
SCL_Pin  ------->Port_1_1
还有将 pin 1_0 和 pin 1_1 脚 设置成 open drain low 模式,另外要加上拉电阻。另外注意一下bSlaveAddr,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12楼的是发一个高低电平触发信号吧

网友D:
嗯,楼主看看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E:
在P10,P11的配置窗口中定义

楼主:
嗯,好的,我试试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F:
新手到,请多关照

网友G:
没有看明白楼主说的意思

网友H:
楼主用的是什么控制器?

网友I:
I2C结果无法通过示波器看到数据输出

LZ说得正点,没有那个示波器能看见突发的I2C信号。用逻辑分析仪吧。

网友J:
楼主能说清楚不?不太明白lz意思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应该可以用示波器的触发模式去抓突发I2C的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