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汉字库放到外部nor flash中

楼主(2012-06-17):
使用分散加载机制,将ucGUI汉字库放到外部nor flash中,

从工程文件编译后的map文件中可以看到: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751384 ( 733.77kB)
已经远远超出STM32F103ZET6的flash容量(512k)

1、整个flash编程过程截图:

2、工程项目_flash编程设置截图:

注:使用:我发的帖子[ 绝对好用的:Keil下烧写STM32的外部Flash(S29GL128)] 中的外部nor flash烧写算法:
      STM32F_S29GL128_Flash.FLM

楼主:
将字库文件的目标文件(*.o)放到nor flash中,在程序中,初始化FSMC后,就可以直接调用字库了。
ucGUI的字体的显示函数根本就不用修改,很方便。

网友A(2012-08-11):
你好啊。有没有STM32F_S29GL128_Flash.FLM的源码啊。

网友A:
你好,可以提供STM32F_S29GL128_Flash.FLM源码吗,邮箱:xiaobao20062006@126.com.谢谢!

网友B:
其实字库放什么地方都可以,知其原理就啥都简单了。
1. 加载顺序 (这个很重要,比如说该显示字符时,你的设备驱动都还没有加载,肯定是不行的)
2. 熟知文件读写操作
3. 熟知字库格式
如果大家遇到多国语言或字库问题,欢迎大家访问我的博客。
blog: http://blog.sina.com.cn/wujianguo789

网友C(2013-03-13):
我碰到一个问题,字库放在外部flash里然后用GUI_DispStringHCenterAt()函数显示就发现文字位置偏移很多,但是自己创建的字库显示是正常的,而且用GUI_DispStringAt显示两个都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2013-07-02):
本人也将ucGUI 的字库烧写到外部NorFlash中,但重新上电后,从NorFlash中读取数据失败。不知楼主遇见这个问题吗?

楼主:
一直工作良好,从来也没有碰到像楼上的问题啊! 是你的NOR FLASH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E(2014-03-18):
这个应该不是spi flash吧?不是串行的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