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SP430硬件debug故障排除小结

楼主(2012-06-17):
在使用MSP430JATG在线调试时常常会遇到一些故障,现在对排除故障的思路做一个总结。
使用硬件debug时一般遇到的故障是无法下载,通信失败,芯片型号不匹配等,有些问题很诡异(呵呵,可能是我没搞明白的原因),但造成这些故障的原因只有两个:
一是硬件连接问题;
另一个就是工程设置或代码问题。如果是在消息窗口出现的多半是代码问题或是工程设置问题。

不管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分析思路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讨论之前,需要说明一下,TI的USB调试器正常情况下式绿灯亮,如果在没有调试的情况是红灯亮说明有问题,要把调试器拔下来、然后关闭IAR,重新一次。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首先看消息窗口,确认不是代码的问题,然后确认是否是工程的问题。可以拿一个以前的正常的工程试试看,如果可以说明硬件没有问题。如果确认是工程的问题那就要好好看看工程设置。如果是找不到头文件,那就要确认是否正确设置了 compiler的preprocessor属性,应该在该属性里添加工程文件路径。如果是能下载但不能设置断点,那可能是设置了linker中的output选项中的Format属性设置为生产了,应该设置为“Debug information……”
如果是在下载时跳出对话框,多半是硬件的问题,此时应该仔细检查硬件连接,在确认硬件连接的情况可以拔下debug、关闭IAR,然后重来,多试几次。需要注意的是,USB的JATG是可以选择外部供电和JATG供电的,而并口的JATG是只能外部供电的,具体的可以参考JATG工具的硬件手册。偶尔也会遇到芯片死掉而不能烧录的问题。

网友A:
很不错,感谢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