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RS422的问题

楼主(2012-06-17):
我在一台pc windows下安装了一个叫wsony的软件,然后在这个机器上连接一个usb转RS422的线到我们的开发机LINUX上的一个decklink卡的串口上。这个decklink卡是用来采集视频的。
此时我写的代码可以读取到wsony发送来的数据段,我将数据段解析出来后可以控制我们的软件做相应的操作,例如播放暂停等。
但是我需要将一些数据送到wsony那边去。此时就出现问题了,我将数据发送出去,write函数执行成功了,但是在pc windows那边串口监控软件就是接受不到数据。
后来我使用了RS232转USB的线来做,但是效果还是相同,LINUX这边只能读取不能发送数据。

网友A:
1、搞清楚你用的协议,是232还是422抑或485,如果不加转接这些无法通用。
2、计算机端标准是232接口,如没有可用USB转换替代,但另一端需搞清楚其标准。
3、发送给PC端的数据也有波特率等要求,如果都设好了还不行,调一下只发送到pc的程序段,其它屏蔽。
4、线一般情况下是没问题的,大多是使用问题

网友B:
LS分析的很透彻了

网友C:
RS422还是头一次听说啊,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