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XCLKIN与TCK冲突时该如何编程?

楼主(2012-06-17):
piccolo系列的dsp如果出现有源晶振入口与JTAG TCK口冲突怎么办?这个口是复用口,另一个时钟入口也有它用,如果不得不TCK与XCLKIN复用,说明书上说在JTAG模式只需调用系统内部时钟即可。这个是怎么实现呢?是不是侦测TRST是否是低电平,一旦是低电平进入中断修改XCLKINSEL进行外部时钟源的禁用.

网友A:
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B:
不是有内部时钟吗,为啥非要加个外部晶体呢?

网友B:
不过为了保证JTAG工作正常,当为JTAG模式时,要选择另外一个时钟源替代当前的外部时钟源给DSP提供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