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问题

楼主(2012-06-17):
我装好ccs以后,连上开发板,打开setup ccs 设置好目标板仿真之后,就出现如下图的问题,请高手指教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x100v的话,最起码得CCS4v 以上的版本

网友B:
上面的意思是你板子初始化有问题,可以先检查下板子电源,JTAG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