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请猴哥等高手出来 关于FPGA EDITOR

楼主(2012-06-17):
由于pcb没有将时钟连在GC上,实现时报错。
     若在ucf里加上NET "clk"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可以通过,但是这样应该没有使用全局时钟网络。
     于是,手动例化了一个IBUF和BUFG,还是报错。如果只例化IBUFG好像输出只驱动一个模块时可行,但是不是专用时钟管脚哪来的IBUFG呢?我用的是ISE10.1。
      在FPGA EDITOR里怎样才能迅速看到没有例化的底层结构和原语呢?在list栏里好像只有例化的呀?
      还有如果时钟直接连在全局时钟管脚上,在EDITOR里可以看到IOB里还是IBUF而不是IBUFG,是不是他们只是叫法不同?
      最后,怎样才能看到信号连上了全局时钟网络?
      问题比较多,希望大圣解答,3ks!!

网友A:
等待猴哥解答,等待猴哥,期待猴哥,猴哥……

网友B:
到FPGA Editor看。
IBUFG就是IBUFG,不是IBUF.
没有放在GC上,就不能使用IBUFG,任何条件下。
只能手动加一个BUFG就可以了。
不要加IBUF了,试一试

网友B:
:L就给3分。太少了

网友C:
来围观一下,看看结果!

网友A:
猴哥V587,给个经典的答案吧!!!!

网友D:
:lol猴哥威武~~~~~~~~~~~

楼主:
到FPGA Editor看。
IBUFG就是IBUFG,不是IBUF.
没有放在GC上,就不能使用IBUFG,任何条件下。
只能手动加一个BUFG就可以了。
不要加IBUF了,试一试
引用 网友B:

猴哥啊,不要嫌分少哈,虽然只有三分,但是我心里是十分感谢啊~~
在FPGA EDITOR里的list只能看到例化的模块吗?要是局部放大再去慢慢找实在是太费劲了啊~~怎么没有快速查找的功能呢?

网友B:
:lol
右边仿佛能查找。

楼主:
猴哥啊,不要嫌我烦,我怎么在pad里看到IBUFG就是IBUF啊?他们就在IOB里。
还有,是不是只有通过BUFG才能连到全局上去啊?
10# GoldSunMonkey

网友E:
由于pcb没有将时钟连在GC上,实现时报错。
     若在ucf里加上NET "clk"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可以通过,但是这样应该没有使用全局时钟网络。
     于是,手动例化了一个IBUF和BUFG,还是报错。如果只例化I ...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时钟信号没有连在专用的时钟管脚就会有上述报错

应该有提示两种方法的:

1个就是你自己用的那个办法,屏蔽掉那个错误;
若是时钟输出就可以利用ODDR做时钟输出,就不会有上述错误

网友B:
是这样的,时钟信号没有连在专用的时钟管脚就会有上述报错

应该有提示两种方法的:

1个就是你自己用的那个办法,屏蔽掉那个错误;
若是时钟输出就可以利用ODDR做时钟输出,就不会有上述错误 ...
引用 网友E:
1.屏蔽只是掩盖错误,并没有消除错误。
2.没有时钟输出~

网友E:
1.屏蔽只是掩盖错误,并没有消除错误。
2.没有时钟输出~
引用 网友B:

1)这样做只是可能时钟质量差一点而已
2)你怎么知道不是输出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