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设计要点,小弟整理了下,求指点。

楼主(2012-06-18):
是这样的,三极管这章,我看了《模拟电路》,《电子学》,《晶体管电路设计》,总算时候搞明白了一二,于是小弟去看运放了,有两个月没看,前几天想用三极管搞个放大电路,突然发现我还是不会!:L 不知道怎么用的,于是小弟痛下狠心,想了一下,靠脑袋记是不行滴,于是小弟便想着吧整理一下,于是我便开始从头学起,并开始整理了一下,这是第一步,我整理了一个共射极50倍的放大电路,各种参数的计算方式,选值要点,

还往各位高手,同行们不吝赐教。共同讨论,共同进步,如果各位喜欢的话,我就把接下来整理的文档全发上来一起讨论。

楼主:
本电路输入为0.1V 50Hz.输出为5V 50Hz
放大了50倍。

使用基本条件。NPN型)
A.集电极电位必须要高于发射极电位。
B.集电极反偏,发射极正偏。
满足以上条件则Ic≈(hfe)Ib
注意事项
C.其输出电压相位,为输入电压相位的反相,即180°。
D.使用时应该注意不要超过器件的规定值,Vce,Pc,Vbe,等等参数。
E.其发射极有本征电阻,re= 25 / Ic(mA),单位是欧姆,其中25为温度,当发射极电阻非常小时,应该特别注意!
F.发射极间压降(在此设为0.6V),有-2.5mV/℃的变化。
确定Vcc
由于输出为5V(平均值),则VCC应该选择为
Vcc=5*2√2=14.1V,则电源电压必须高于此电压1~2V(防止波形变形,并且减小电源波动对电路产生的影响),在此电源选择为20V(为了好算)。
Vcc=20V
确定R1和R2。
因为基极电流为集电极电流的1/hfe,假设hfe为200,则基极电流为0.005mA,有必要在R1和R2上流过比基极大的多的电流,使得基极电流能忽略,Ib在此取0.1mA(大的多=10倍

楼主:
就可以了)。
Vb在此取2.6V(理由见f)
则R1=(20-2.6)/0.1mA=174k
   R2=2.6/0.1mA=26k
确定Rc和Re。
为了吸收基极-发射极间电压Vbe随温度的变化,Re的直流流压降必须在1V以上而使工作点(集电极电流)稳定,在此取2V(理由见F)。Ie=1mA(只要不超过Ie的最大额定值,多少都没有关系,但是大了,静态功耗也上去了。);
则:
Re=Ve/Ie=2V/1mA=2k; (Ve=Vb-Vbe=2.6V-0.6V=2V)

Vc的电位最好设定在Vcc与Ve的中点(如果Rc太大,Vc靠近Ve易削去波形下侧,如果太小,Vc靠近Vcc会削去上侧;在最大振幅时波形被削,则有必要调整Ve或则Ic的设定,从新求出Rc和Re);Vc在此取10V;
则:
Rc=10V/1mA=10k(Ic≈Ie)
以上是设置其静态直流工作点。
决定其交流放大倍数的是R3和C3和本征电阻re;
由输出可知信号放大了50倍;
则:
Rc(R3+C3+re)=50:1;
R3+C3+re=Rc/50=200R(欧姆);
Re=25R(欧姆);
C3=1/2*3.14*40Hz*200uF=20R(欧姆)
R3=200-25-20≈160R(欧姆)
确定C1
C1和R1-2(R1,R2是并联关系,)形成高通滤波器,如果取值很小时难以通过低频,在此取
C1=10uF;
Fc=1/2*3.14*10uF*22.6k≈0.7Hz
确定C2
C2与负载形成高通滤波器,会因为输出端接有不同的负载而发生变化,所以使用时要预先考虑下接什么负载。
在此假设负载为30K。
C2=10uF;
输入阻抗:
此输入阻抗是R1与R2的并联值22.6k???
输出阻抗:
输出阻抗即是集电极电阻的本身值10k???
Vce=Vcc-Ic*Rc-Ie*Re=20V-10V-2V=8V;

Pc=Vce*Ic=8V*1mA=8mW

楼主:
着是仿真图,红色是放大后的波形,绿色是信号源。

楼主:
为何大家只看不说呢。说说看,小弟也不知道整理的对不对,有错误的地方望望大家给指出。不胜感激。

等我改好了,如果有兄弟愿意要我就给传上来。。

网友A:
还行,但不是很好的设计。

1、对三极管hfe敏感;
2、对三极管特性、温度条件等敏感;
3、对外部输入输出阻抗敏感
4、静态偏置点、动态范围计算有待斟酌
5、反馈裕度不够(开环、闭环增益比过小),失真度指标待商议

楼主:
还行,但不是很好的设计。

1、对三极管hfe敏感;
2、对三极管特性、温度条件等敏感;
3、对外部输入输出阻抗敏感
4、静态偏置点、动态范围计算有待斟酌
5、反馈裕度不够(开环、闭环增益比过小),失真度指标待商议 ...
引用 网友A:

能麻烦您说的更具体详细点吗?我好改改,多谢了。

失真度,我仿真的时候是2%点几。

楼主:
好不容易整理的, 不能沉了,求指点。。。。

网友B:
LZ看过三本书,貌似这个整理过程主要还是用了第三本书的方法

看到俩笔误,发射结压降,-2.5mv/℃

帮顶一下

楼主:
LZ看过三本书,貌似这个整理过程主要还是用了第三本书的方法

看到俩笔误,发射结压降,-2.5mv/℃

帮顶一下
引用 网友B:

多谢帮顶。。

是以第三本书为蓝本,加入了第二本书的注意点,

《晶体管电路设计》少讲了很多东西,本征电阻,温度,hfe等等,当初以铃木的书为本搞放大在本征电阻这没少兜圈子。所以我现在特别注意他。

楼主:
下班之前先顶起,防止明天来看它沉了。。。

网友C:
很详细,很好:)

网友D:
菜鸟先顶,然后再慢慢看

网友E:
路过,帮着也顶一下.

楼主:
多谢各位帮顶,多谢。

网友F:
本电路输入为0.1V 50Hz.输出为5V 50Hz
放大了50倍。
使用基本条件。(NPN型)
A.集电极电位必须要高于发射极电位。
B.集电极反偏,发射极正偏。
(对于PNP以上条件完全相反)
满足以上条件则Ic≈(hfe)Ib
...
引用 楼主:

“对于PNP以上条件完全相反”,你确定?

网友G:
我也在学这个.晶体管电路书上是这么设计的吗?

我不用软件仿真,我用信号源实测

楼主:
“对于PNP以上条件完全相反”,你确定?
引用 网友F:

对于PNP,A和B是想反的,不是吗?是我理解错了?还望相告。

楼主:
多谢各位顶贴。。。。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管PNP还是NPN,放大状态下都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对PN结来说,工作在三个区的条件完全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sorry,小弟现在就把那句话给删了。

楼主:
错误地方,已改正。

楼主:
顶起,不能沉。:lol

楼主:
下班之前必顶贴。。。

网友H:
归纳总结了这么多,有没有拿元器件搭出实际电路来,信号源和示波器测试一下呢,看看是不是和你归纳总结的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奈何俺这东西有限,三极管是有的,但是没有示波器,俺就仿真了下。。。。:lol

网友H:
回复 楼主:
要学好硬件,示波器,信号源,这两个比不可少。不舍得下本钱,学不到真本事。现在的示波器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I:
r3//rc,160:10k,要不要都无所谓。
输入应串个电阻ri,
r1应接至c极,ri//r1保证反馈系数,提高电路的稳定性。

一家之言;P

楼主:
多谢楼上的。。。

多少能有人给俺建议了,,,

网友J:
铃木哪本书很不错啊  学习中  哈哈

网友K(2012-07-24):
帮不上忙,不好意思

网友L:
电容好像用的太大了吧?
既然用了仿真软件,为什么不尝试着改变一下电路参数试试呢?实际上你用的有些电阻实际中是买不到的,应该用标准系列的。

楼主:
我的帖子一定要我来结尾,不然别回复了我也不知道。

网友M(2012-08-23):
这个电路只能放大5倍吧:lol

楼主:
这个电路只能放大5倍吧:lol
引用 网友M:

呵呵,你搭一个试试就知道能放大几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用顶了,,没人看的东西。

网友O:
C3的大小需要注意,否则在高频时出现输出波形的波峰的下降沿下榻。

网友P(2012-10-07):
这个好,留下来好好学习。

楼主:
C3的大小需要注意,否则在高频时出现输出波形的波峰的下降沿下榻。
引用 网友O:

嗯,多谢

楼主:
没想到这个帖子现在还有人回。

网友Q:
先标记下

网友R:
不错,看来楼主是认真学了的,模拟电路要学好不容易啊,一起加油!

楼主:
不是不容易,是非常的不容易。

网友S:
玩电子这个必须要学啊

网友T:
输入,输出阻抗算得不对,要加上反馈效应,BJT的输入阻抗不是无穷大。

ps,你的电路只关注了50hz下的增益,39dB@50hz,有点浪费了这个高速电路:) 关于失真,其实这个结构的反馈抑制了失真,把你信号的幅度加大,减小一些,看看增益,失真有什么变化。

网友U(2012-11-13):
没想到这个帖子现在还有人顶,等有时间,我一定重新整理在上传。

网友V(2013-01-20):
Vcc=5*2√2=14.1V这个公式是怎么得到的,麻烦告诉下,谢谢拉

楼主(2013-03-18):
引用 网友V:
Vcc=5*2√2=14.1V这个公式是怎么得到的,麻烦告诉下,谢谢拉

对于交流,我们的万用表测的是平均值,而我们在设计交流放大电路的时候必须已峰峰值来算,这样才不会把波形给削了。5V电压的峰峰值不就是
5V*2√2=14.1V
就是这么来滴。

网友W:
最近买了本清华出的《晶体管电路》,就是1974年那版,在坛子里的一个吵架贴中居然还专门吵这本书。

网友X:
顶起 这些基础的知识有时候就是容易忘

网友Y(2013-10-22):
引用 楼主:
为何大家只看不说呢。说说看,小弟也不知道整理的对不对,有错误的地方望望大家给指出。不胜感激。

等我改 ...

你确定这个是50倍的放大么?

网友Z(2019-03-28):
引用 楼主:
就可以了)。
Vb在此取2.6V(理由见f)
则R1=(20-2.6)/0.1mA=174k

请教下Vb怎么确定出2.6V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