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STM32的两个基本而古老的问题

楼主(2012-06-18):
1、复位:到底需不需要一个标准的复位IC,如MAX809之类的东西;
2、8MHz晶振的负载电容该如何选择?按AN2867上说,计算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另有些厂家是提供不了晶振的参数的,从电子市场上买来的一般是没有什么参数的,都要去买大厂的也不太现实;
3、如AN2867上的参考图,除了晶振和两个电容外似乎还需要一个电阻串到振荡回路中,事实上我看到的一些图基本没有这么做的,这到底应该怎么做?
谢高人指点下!

网友A:
3个问题都可以参考各个公开的开发板电路图,比如ST自己的官方开发板,比如IAR、Keil做的STM32开发板。

大致上,
1、复位:不需要一个标准的复位IC
2、8MHz晶振的负载电容,参考公开的开发板
3、除了晶振和两个电容外似乎还需要一个电阻串到振荡回路中,可以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