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STM32F4Discovery扩展板上跑ucOS

楼主(2012-06-18):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块 STM32F4Discovery扩展板,网络、液晶、串口、SD卡、CAN单项测试都通过了。我想进一步学习网络,里面有一个单独的httpserver,用来控制LED也是没问题的。我在那个目录下看到有FreeRTOS,但是我没用过这个。所以,我准备在上面跑ucOS,请问哪里能有相关的资料?针对这个板子,需要改些什么?

网友A:
跑ucOS,其实很容易,只要从ucOS的官方网站随便下载个CortexM4的porting,应该就可以用上了。

针对这个板子,应该不需要改什么,当然自己的task是需要增加的。

楼主:
谢谢,那么那些外设怎么驱动起来呢?

网友B(2012-09-03):
貌似ucos官网上没有支持ST的CortexM4的porting吧!FPU不好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