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S1302停止位信息会显示出来?

楼主(2012-06-18):
(无正文)

楼主:
Sec=rdds1302(0x81);
    wrds1302(0x8e,0x00);
    wrds1302(0x80,Sec|0x80);
    wrds1302(0x8e,0x80);//这里应为写保护
在进行调整时间时,如此时秒计时在05秒,执行以上操作后,秒显时95,停止位显示出来?请问该怎样实现调整时让秒停在05上显示?

如上问题该怎样实现呢?

网友A:
例如:
x=0x95;
if((x&0x80)==0x80)
{
    x&=0x7f;
}
另调整完毕,把停止位写为0也就不显示了。

楼主:
谢谢啊,明白了。

网友B:
楼主没有把秒数化为BCD码。如:要写入30秒,BCD码为:30/10*16+30%10=48
wrds1302(0x80,48);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C(2013-03-08):
我也在弄这个停止位的问题,是个初学者,没看太懂,楼主看懂了,麻烦楼主说详细点,那段代码怎么和Sec=rdds1302(0x81);
    wrds1302(0x8e,0x00);
    wrds1302(0x80,Sec|0x80);
    wrds1302(0x80,0x80);联系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例如:
x=0x95;
if((x&0x80)==0x80)

麻烦说清楚点,我也在做这个停止的地方,有停止位啊,怎么办?你说的地方和Sec=rdds1302(0x81);
    wrds1302(0x8e,0x00);
    wrds1302(0x80,Sec|0x80);
    wrds1302(0x80,0x80);怎么联系一起啊?谢谢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麻烦说清楚点,我也在做这个停止的地方,有停止位啊,怎么办?你说的地方和Sec=rdds1302(0x81);
    wrds ...

if((Sec&0x80)==0x80)
{
   Sec&=0x7f;
   wrds1302(0x80,Sec);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f((Sec&0x80)==0x80)
{
   Sec&=0x7f;

我想让当前的时钟暂停下来啊,怎么一加上秒就变成8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f((Sec&0x80)==0x80)
{
   Sec&=0x7f;

我想让时钟在当前的时间暂停啊,可是一加上怎么秒就变80了?

网友A:
变成80时间就停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成80时间就停止了。

当时我就是想比如当前是12秒,我按一下键,它就是12秒,不变80秒可以么?

网友A:
当然可以
只需把当前的12秒和0X7F相与就可以用来显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只需把当前的12秒和0X7F相与就可以用来显示了

你能写下么,就是上面我写的那段,再加上你要写的,我写了好久没写出来。。谢谢了~~

网友C:
好吧  我弄出来了。

网友D(2013-04-29):
引用 网友C:
你能写下么,就是上面我写的那段,再加上你要写的,我写了好久没写出来。。谢谢了~~ ...

肿么写呢?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吧  我弄出来了。

楼主,能分享一下吗??我也在弄这个问题啊!!!想不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