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释,为什么正弦波会产生偏移?

楼主:
这是一个信号处理电路的一部分仿真,输入20Khz的正弦信号VP=3v的信号,经过电容C3后为什么正弦波会产生正向的偏移(即电压摆动的中心不是0V),如何在保留C3的情况下使这种偏移回到零?因为实际使用中信号会含有直流成分需要隔直电容C3。

网友A(2012-06-18):
相移是必然的,想减小可增大RC。

楼主:
2# HWM 不算是移相吧,增大RC试过了,但是没有效果啊……

网友A:
 2# HWM 不算是移相吧,增大RC试过了,但是没有效果啊……
引用 楼主:
[/quote
由于二极管的非线性性,“偏移”也是必然的(被其中一个接地二极管钳位了)。

网友:
移相识必然的,因为你有个容抗在里面。
如果你不是需要两个正弦信号进行比较的话,他移不就移么,无所谓的。
如果必须要把它移回来,你在串进去个电感看看,应该可以(纯属猜想,需要试验!!)
如果你需要比较,我有一个方法比较山寨就是,但是还是可以用的,在另一个信号源上也加个同等规格的电容。:lol

楼主:
4# HWM 其实我想问的是正弦波震荡的中心位置向上偏移。

网友B:
把C2减小,偏移就减小。没有C2也就没有偏移

网友C:
C3增大试试,隔直电容可能1uf太小了。不是随便加个电容,就能把直流滤掉的。

网友D:
信号输入端接反了

网友E:
取消2个二极管D1、D2就没有了直流成分。

网友F:
二倍压检波电路,当然会有偏移和直流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