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207S6的复位脚问题

楼主(2012-06-18):
最近使用STM8S207S6,发现一个奇怪问题。有两个片子使用STLINK调试时,一切正常,下载软件,独立运行,就不工作,查来查去,发现其复位脚一直为1.3V左右。复位脚接了10K电阻到3.3V,通过104电容到地,测量3.3V正常。搞来搞去解决不了,后来换了个片子,就能正常工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你板子焊接上有问题或者你的片子真的有问题了,那后来是不是换了另外的STM8S207S6,就好了?

楼主:
是的,就换了片子,就好了。其实还有一块是IO不对的,打开一个脚时,另外的脚联动,后来也是换了片子好的。难得我买的是拆机件?

网友A:
这个还真的很有可能啊

楼主:
怎么没有其他人遇到过吗?

网友B: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mdianpu&utkn=g,wxt5pu5wv64nbnoywt4a1339998372771&user_number_id=341317398

网友C(2013-05-12):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啦,郁闷

网友D:
我遇到一个更郁闷的,STM8S207S8T6C量产了3K,有5%出现上电后不跑,NRST脚电压1.9V,将与之连接的所有线路断开还是1.9V,最后没辙了把NRST直接短接到5V------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居然跑起来了,而且凡是出现这种问题的都是这样,不过电流有点大,有22mA,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