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电压跟随电路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18):
图搞错了吧,我都看不懂唉

楼主:
右边那部分是电压跟随电路啊

网友B:
跟随器输入是正输入端(3脚),不是负端(2脚)。

网友C:
表示看不懂LZ的问题。
358的电源、地在哪?C1接的是什么?

网友D:
3脚输入 信号, 2脚接输出,表示为跟随。

楼主:
有接电源,1为地

网友C:
输入信号的地在哪,和运放共地吗?LZ说的100R在哪?电位器阻值多少?。。。。。
自己不能把问题描述完整的话,别人看着会更糊涂。

附:跟随器基本接法

楼主:
你好,输入信号是3,接地是1,电位器阻值是10K,这个电路接完后输入输出是一样的,但是我想看看电位器阻抗降没降,所以在电位器右边两端并个100欧的电阻,测两端电压跟没接100欧电阻时比较,是降低了0.3V,这正常么

网友C:
12V,100R,电流为120mA。
是358输出降低0.3V吗? -- 测量下电位器两端是不是还是原来的12V。

网友E:
跟随器和频率也有关哦。

网友F:
我需要积分啊!~~不知道怎么积分,急用!

网友G:
RC积分电路

网友H:
你好,输入信号是3,接地是1,电位器阻值是10K,这个电路接完后输入输出是一样的,但是我想看看电位器阻抗降没降,所以在电位器右边两端并个100欧的电阻,测两端电压跟没接100欧电阻时比较,是降低了0.3V,这正常么 ...
引用 楼主:

首先你这个电路根本就不是什么跟随。。
这个电路的输入输出当然会是一样的咯,因为输入与输出短路了嘛。。

网友I:
这个酷有点简单呐

网友J:
LZ描述地一塌糊涂 恐怕大部分人看了 就没心情来解答了

网友K(2013-03-21):
这个不是跟随器

网友L:
1脚接地,莫非这个358是楼主自己设计的?
还有2、3输入,6脚输出,真的是穿越了啊

网友M:
这个图完全看不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