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手势识别

楼主(2012-06-18):
电容屏左后滑动,实现翻页效果,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俺没做过。
会不会是检测触摸轨迹,就是AD数值的变化趋势来识别的?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检测x的偏移?滑动松开点的x点坐标值小于起始点x坐标的值,手势向左滑动,反之向右滑动。

网友B(2012-08-24):
既然是手势, 就应该是除了起点终点, 还要有中间过程的.
至于中间过程取多少点, 按时间间隔取, 还是按移动距离取, 看怎么处理了.

网友C(2013-05-30):
楼主,搞出来了吗?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还没实现啊,搁置了。